单相电机无极调速

楼主(2005-04-03):
眼下有的都是三相电机的pwm变频控制,
可在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是单相电机,如风扇;
在有一个我想问的是,在220v交流电下,可以用三相电机吗?
请多多指点,谢了!!!!!!!!!!!

网友A:
220V单相交流电通过变频器以后,就会输出220V三相交流电,所以只要一只变频器就能用单相电驱动三相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单相交流电通过变频器以后,就会输出220V三相交流电,所以只要一只变频器就能用单相电驱动三相电机。
主意不错。

网友C(2006-12-16):
不可以,单相电机需要旋转的启动磁场,三个单相的电机没有相互的磁场联系

网友D:
如果只为风扇,可以用一个小功率的三相电机(小电机一般都是三出线的,注意买△接法的),用一个相同功率的单相220V进线的变频器把参数设置成“风机水泵”型就可以了。

网友E(2008-01-17):
作可控硅调压调速

网友B:
楼上很有经验。不过,单相交流电机的调压调速只能针对风机类负载,而且调压的范围比较窄。电风扇的有级调速(速档)就是采用调压调速的方法实现的。

网友F(2008-04-03):
1,2楼说的很对,3、4就没有用过。使用时要注意不要轻易改动电机接线。

网友G(2008-06-10):
三相电机可以在单相电上使用,一般电工都知道.要加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