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3):
请问各位高手Profibus-DP 卡SI-P1与SI-P卡的使用是否完全相同 比如使用手册 我的上位监控是GE9030带HE693PBM101

楼主:
难道大家都不用GE 与安川的通讯卡吗?

网友A(2005-05-18):
我很想知道SI-P1的使用情况,在变频器侧要进行那些设置?

网友B:
please read the user manual, it is very easy. if you have problem ,mail to me .

楼主(2005-06-17):
新的变频器将b1-01 b1-02均设为3

网友C(2010-12-26):
不必做任何设置,安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