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上机位?

楼主(2005-04-03):
各位前辈好,我是第一次接触PLC编程,看了一些文章,里面都提到了“上机位”这个词,但不懂是什么意思,请说明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就是作为监控的中心计算机,监测人员通过其对控制系统进行监测和控制

网友B:
不明白!!是“上位机”还是“上机位”,2楼解释的是“上位机”,对于“上机位”----不懂

网友A:
得,那是我错了

网友C:
没听说过那个“上机位”。

网友D:
对,我也很想知道,上位机编程是关于什么的?还是STEP7是什么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