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3):
有知的高手请在这里发表一下,小弟不胜感激!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C不能与三菱PLC通讯怎么办?

网友B:
先确定是以下哪种原因:
1、通讯电缆有问题;
2、PLC损坏;
3、软件的通讯设置有误;

另外一般下载电缆用的都是COM口,如你的电脑用的是USB转换出来的COM口,则也有可能通讯不上;

网友C(2008-12-01):
一般需要与PLC配套的编程电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