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3):
请问,我用bioscom()函数
在没有用RS232连接的情况下,即只有一台PC机,运行发送一个字符‘b’的程序,
返回值是 0x8062, 15位(最高位)被置位,表明发送超时,没有成功。

原因是不是 串口通信中 ,主机每发送一个字符,都必须要得到从机的响应?
如果主机在规定的时间内得不到响应,就发生超时错误,例如从机每接收到一个字符,都要进行 奇偶校验,如果校验错误,则不响应,从而使主机产生超时错误,重发那个字符?

请牛人指教!!!  感谢感谢!!!

网友A:
我不是牛人~~~呵呵
但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
即串口通信中 ,主机每发送一个字符,都必须要得到从机的响应。
如果主机在规定的时间内得不到响应,就发生超时错误

从机每接收到一个字符,是否进行奇偶校验,
要看你的设定:可校验也可以不校验:
如果校验错误,则产生数据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