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

楼主(2005-04-03):
大家好:
    请问各位,我现在想达到以下目的,
    想用plc控制变频器是变频器在30分钟内
    是变频器的频率线性的从55HZ降至51HZ,
    能不能实现?
    请各位赐教!
    谢谢!!能否给出梯形图?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很好实现啊~不过这个用来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这个简直是太简单了,而且这样设计的话会浪费PLC,成本高了。根本不要用PLC去控制这个简单的问题。变频器里面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再有这样的频率变化太小,在电机上很难看出来变化

楼主:
怎么实现?
用变频器怎样能实现线性下滑哪?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