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3):
我想做一个配料系统的设计,要求用皮带称动态称量,要求五个皮带称以一定的比例(流量比)配料,请问只用一个PLC能够控制这5个皮带称吗?
  对于配料比例,PLC自己能够计算处理吗

网友A:
光用PLC实现配料比例那是做不到的。

网友B:
不可以吗?
分别采集流量信号,按要求固定或用人机交互设置变化的比例,作逻辑控制相应的阀

网友C:
PLC的计算能力还是不错的双字节乘法除法,可定点计算也可采用浮点计算,单片机能作,PLC也能作.随便说说.
希望所说不是废话..

网友D:
PLC加上大于5通道A/D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