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4):
我有三菱PLC编程电缆9针串口转8针圆口的自制方法,不用加电路。

网友A:
共享出来嘛!ljx9035616@163.com

网友B:
容易掉线和烧端口,2。2K  300欧姆的电阻各两个。具体图我一时找不到了。

http://www.gktd.com/list.asp?boardid=7(阿苏工作室找找吧。那里好象也有)

网友C:
那干嘛不共享。

网友D:
烧了线不值钱;
把PLC通讯口烧了就惨了,只能报废;

楼主:
三菱PLC编程自制电缆

材料:串口9针插孔1个、PLC侧圆头8针1个、4芯电缆一根
接线方法:
9针侧P     8针侧 PLC              8针从插针处看示意图如下
5                            2                       1  2  3
3                            7                      4  5    6
2                            5                        7  8
6,8                         6

网友E(2005-10-18):
9针插孔是不是RS-232的線請加   QQ395463152

网友F:
共享出来嘛!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