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5-04-04):
我使用的是S7-200的PLC,在应用的过程中经常要对一些高频脉冲信号进行处理,想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但PLC的输入均为24V电压信号,如何对高频脉冲信号进行处理呢?

网友A:
PLC能对高频信号处理吗?

网友B:
S7-200有高速口可以对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进行处理

楼主:
但经常遇到的高频脉冲信号,其输出电压不是标准的24V电压信号,怎么处理?必须使用固体继电器吗?

网友C:
200的高速计数器好象最高可以做到20K,如果用定位模块253的话,就可以达到200K。我最近做了个项目,就用了这个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有关输入的电压等级问题!

网友D: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不够24,你必须加晶体管 开关进行信号转换,不然PLC能有效的采集信号!

楼主:
也就是使用固体继电器?

网友E:
可以将小信号用光藕隔离变换到24V

楼主:
这个方法没有错,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希望使用模块化来处理,对电压型的高频脉冲信号,使用固体继电器来转化可以吗?对电流型的高频脉冲信号,你说的这个方法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