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4):
我毕业设计电动机软启动遇到了些问题,如我选择晶闸管的时候,怎么样控制晶闸管的断开,
还有gto和igbt的区别??

网友A:
当中,是一组触发电器,可能是用电流或是电压来控制晶闸管 开起或闭合,至于再细一点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B:
可控硅你还能控制它断开?一般的都不行。只能控制它导通,没法控制断开。要电流过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