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4):
以前做直接启动选接触器什么的也没问题,现在做的板子顾客要求一定要星三角,虽然我们这里也有接触器等等选型的对照表,但是对星三角启动的额定电流还是不清楚。
请教各位大虾,比如37KW的我们选用接触器是ABB的:A30,A63,A63;不知是如何算出这三个型号的。

网友A:
一般来说,37KW的额定电流是37*2=74安,对应的电机里面三角的每一边的电流是74/1。7321=42。722,选额定电流大与此电流的接触器就可以。不过我倾向三个接触器电流规格一样大

网友B:
楼上的同志忽略一个问题/就是是星形启动/电机绕组上是相电压而不是线电压/起实际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2/3,计算下来每相上的电流只有20多A,当转换成角形是40多A/

网友C:
根据星角时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