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4):
 大家都知道,在生活给水系统中采用变频泵调速控制,具有节能,供水压力可调等突出优点,在国内外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而在消防给水系统中是不是也用得上这种供水方式呢?目前应用情形如何?大家来探讨一下,有做过这方面的介绍一下您的经验!不胜感激

楼主:
哈哈。我先自己说说我对这方面的认识。
在消防给水系统中,平时消防管网由增压、稳压泵稳压,使之保持在高压(消防水压)的准备消防状态。当发生火灾,启动主消防泵立即可以提供规定压力和流量的消防用水。按我国消防规范,水消防的延续时间,最长按3小时考虑,因此主消防泵的节能问题可不予考虑,因而也无必要采用变频调速以节约电能。众所周知,变频器是一种电子器件,当采用变频器控制主消防泵变频调速,因为发生火灾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这样,消防泵变频器长期备而不用,在发生火灾使用时反而容易发生故障,降低了消防使用的可靠性。此外,变频控制系统的电气较复杂,会降低可靠性,增加造价。消防泵的功率一般较大,其控制用变频器的价格也相应提高。
  综上所述,对于消防泵而言,从节能、可靠性和造价几点考虑,无必要采变频调速技术

网友A:
to:xiaoyifeng
我赞同你的观点,但同时我有另外的观点,就是生活水泵和消防泵可以都用一组水泵,采用恒压供水方式,但采用双给定方式,就是生活供水和消防供水的压力给定采用不同的值,一般生活用水压力低,消防要高,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专用控制器,特别为这一类系统量身打造,你只要配一些接触器和变频器,其他都不用了,对了,你还要配一个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

楼主:
楼上的前辈,先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采用共用一组水泵,的确省了一些设备,但这样控制要求就变高了。你们也专门有这方面的控制器,很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做这类系统有没有考虑到停电这一情况,当今电力紧张,全国各个地区有经常限电这种现象,停了电,变频调速就停工了哦,水泵也停转,这样就没水了。生活用水还好,万一这时发生火灾,该如何是好??(消防用恒压变速供水可靠性底也体现在这一点吧)

网友A:
停电了,消防泵是怎么送水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停电了,消防泵是怎么送水的啊
消防车自带电动发电机组设备,现场可以发电供消防设备紧急用电。燃料来自于消防车的燃料

网友C:
个人觉得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A:
5楼的朋友好象不是说消防车上的发电问题吧,他的意思好象是在停电时,大楼消防系统还可以供水啊

楼主:
1370577326 不愧为细心之人,令我佩服万分。kdrjl的回答让我了解到那些消防系统需要靠外来设备的帮助,本身不具备停电的应急能力。我也没深究进去了。

楼主:
我晕啊,刚刚在中国自动化专业论坛上发现跟我一摸一样的帖子,也不知道我几个专业网一起混的!
蜻蜓点水这家伙派托你改点字语也好,起码经过自己思考一下,BS

网友B:
火灾现场,如果是建筑物,首先处理的就是切断电源呀。所以,别指望在火灾现场能得到固定的供电电源。消防器材与设施除了水龙头、水龙带、灭火器、工具以外,你能看见有消防专用的电源吗(在建筑物里)?

火灾现场,如果是野外就更找不着消防专用电源了。

消防专用电源,就其特性来说,必须是活动的、燃料发电的设备。才能适应其复杂的、多变的紧急状态。

楼主:
哇!太棒了,又深一层了解,精神好爽快。TK

网友D:
关于是否采用变频各地的消防要求不太一样的,有的地方可以用,有的不能用.关于停电后水泵的送水问题:现在有比少单位配备了柴油机消防水泵是可以解决停电的问题的.本人目前在做这个的有兴趣的可以交流
QQ:279236458
EMAIL:renweihua_919@163.com

楼主(2005-05-20):
引用 网友B:
火灾现场,如果是建筑物,首先处理的就是切断电源呀。所以,别指望在火灾现场能得到固定的供电电源。消防器材与设施除了水龙头、水龙带、灭火器、工具以外,你能看见有消防专用的电源吗(在建筑物里)?

火灾现场,如果是野外就更找不着消防专用电源了。

消防专用电源,就其特性来说,必须是活动的、燃料发电的设备。才能适应其复杂的、多变的紧急状态。
我对这段话有新的异议,我看到一本消防的书,美国的一些州消防标准是要求配置一套备用电源线路来提供可靠供电的。人家还要加强火灾时的供电呢!我想问题是电源线路的保障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