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哪位大虾能帮忙解答一下用串口实现远距离通信

楼主(2005-04-04):
不知哪位大虾能帮忙解答一下用PC机与单片机串口实现远距离通信(也就1000米以内吧)需要怎么实现?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用232/485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好是有源的!
---------------------------------------------------------
专业代理各式转换接口
有源无源,光隔,应有尽有,价格优惠
RS232-422 RS232-485 RS232-422/485
USB-RS232 USB-RS485 RS485HUB
huiwu1980@tom.com

网友B:
用光纤最好了,无须担心干扰、如在室外还不用担心雷击。

网友C(2005-06-11):
使用rs485芯片.

网友D:
用rs485就ok了,可达1500m,不过要看选择的波特率。在不影响通信的时候尽量低了

网友E:
MAX485就行,1200M没问题,计算机端用232-485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