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线标

楼主(2005-04-04):
请问各位大虾,L1,L2,L3,分别代表三相,U,V,W,分别代表马达的引出线,那R,S,T呢,具体代表什么?

网友A:
变频器的电源输入

楼主:
可是在电热也在用呀

网友B:
         R,S,T一般标在三相电源的输入端上。

楼主:
好像三相电源的输入端上表的是L1,L2,L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