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停

楼主(2005-04-04):
我是PLC初学者,请问谁有单按钮启停的梯型图。各种PLC的都行。多谢!

网友A:
这太简单了,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可

网友A:
ST X0
(DF)
OR Y0
OT Y0
X0
(DF)
ST R9013
OR R0
CT100
   K2
ST C100
OT R0
ED
这是松下PLC。

网友B:
look this :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2861
三菱的,也许有帮助!

网友C:
加个计算器:1是启动,2是复位.非1停车.加时间继电器不好.

网友C:
应是计数器,笔误.

楼主:
多谢几位。我了解还有一种利用PLC扫描顺序控制的一种方法。不用占用计数器资源。有谁知道吗?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
LD X0
PLS M100
LD M100
ANI Y0
LDI M100
AND Y0
ORB
OUT Y0

网友E:
用S/R指令加个定时器
或用PLS指令加个计数器也行的

网友F:
A     I      0.0
     AN    Q      4.0
     FP    M      0.0
     S     Q      4.0

     A     I      0.0
     A     Q      4.0
     FP    M      0.1
     R     Q      4.0

网友F:
上面是SIEMENS PLC

网友G:
永宏plc有一个交替开关。TOGG。输入控制开一次,TOGG开一次,输入控制再开一次,TOGG关一次,输入控制再开一次,TOGG则开一次……

网友H:
当开关按下时,将前一次的状态保存到临时变量中,再根据临时变量中的状态决定现在的状态,同时可以输出,这样就不会前一句程序影响后一句程序了。

网友I:
楼上的,你的思路真不错  :)
碰上这种要求是我习惯用循环移位指令,01010101,按一下,移一位,呵呵

网友J:
用ALT就OK了!

网友K:
循环不爽..循环是在搞霓虹灯,我来个用判断运算结果是否为零来置位或复位..已经通过调试,
呵呵.这段程序可不好移植哟
LD        I0.0
EU
INCB     VB100
LD        SM0.0
ANDB   1, VB100
LD        SM1.0
R          Q0.0, 1
LDN      SM1.0
S         Q0.0, 1
纯属灌水交流,别无它意

网友L:
利用一个寄存器,按一下按钮就加一,寄存器得知等于3
时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