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4):
我是刚入开始学习PLC的菜鸟,不知道如何入手,能否给各提示 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几种都有用。看客户有什么要求,再就是那种便宜,几种东西的理论差不多。可以先学精通一种,其他的看看该种的说明书也很好写的。

网友B:
小型机用的比较多的是三菱、OMRON、SIEMENS这三个品牌;

网友C:
西门子 AB  三菱  台达

网友D:
比较多的是三菱、OMRON、SIEMENS

网友E:
我们公司用三菱和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