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的准确意思?

楼主(2005-04-04):
在plc的报警错误中,com是指plc 的公共端,还是是plc 的反码指令

网友A:
也许是串行通讯

网友B:
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是用电脑还是用手编器与PLC连接的?
讲清楚点;

网友C:
组件对象模型

楼主:
我说的是大森数控的plc报警错误  :plc com error中的com,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D:
应该是指通讯错误   PLC  communication error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跟厂家了解确实是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