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4):
请问用PLC控制温度要用那些模块?

网友A(2006-02-20):
可以用热电阻输入模块或者热电偶输入模块和一个晶体管输出的数字量输出模块来控制固态继电器来加热.

如果要精确一点可以用变送器输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在通过数字量输出模块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B:
要用模数转换器和温度变送器

网友C:
三菱FX2N系列PLC有专用的温度控制模块;

网友D:
台达EX系列或者EH系列PLC外加温度控制模块也可
应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E:
三菱的FX2N-2LC型温度调节模块,配备有2通道的温度输入和2通道的晶体管输入,可在1台机器上进行两个系统的调温。需要的可找我。025-86871530林

网友A:
上存一个台达PID的例子程序,这个程序用(热电阻模块/热电偶模块)做测量温度的输入,在Y0用GPWM一般脉冲宽度调变指令输出脉冲通过SSR控制发热丝加热.   我用这个程序加热水可以控制的精度为+ -0.2度,但是控制硅油加热就不是很好相差+ -4度希望大家能够交流一下控制硅油加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