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低温测量

楼主(2005-04-04):
各位大虾,我想做一个低温测量系统.由于是个外行什么都不懂希望多多指点!
该系统采用液氮来降低温度,用温度传感器来采集温度.当实际温度高于标准温度(想要的温度)时,自动注入液氮,当温度过低时,抽出液氮.不知道是不是采用电动调节阀就可以实现液氮的双向控制啊?另外,请问做这个系统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哪里有的卖多谢了?

网友A:
如此低温.没接触过.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用Pt100测量温度.
用PID调节器控制电动调节阀门.
当实际温度高于标准温度(想要的温度)时,不断自动注入液氮.
当温度过低时,抽出液氮.用环境风加热,不需抽液氮.

楼主:
谢谢大虾!我还想问下:液氮的自动注入只能用电动液氮泵么,如果想抽出液氮这种泵不行吗?另外,这种泵哪里有的卖啊?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