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选型

楼主(2005-04-04):
各位老师,请教星三角降压怎样选用电气元件。
请告知!!!!!!!!!!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说的比较含糊/星三角转换需要3个接触器/一个接星形/一个接三角性/一个起转换作用/接触器容量要看你电机容量来匹配/其他的就没必要说了把

网友A:
少说一点/要实现正反转要4个接触器/什么空开/熔断器/过流/热继电器都是必须的/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知道呀!就是三只接触器,热继电器怎样选型,是怎样根据电机功率来选。请各位老师告知!!!!!

网友A:
热继电器的选用要看电机的性能/启动情况/过载能力/负债能力来定/一般情况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星形连接的电机可用一般的热继电器/角形连接的电机用带有差动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举个例子:380v  10A的电机/选择5A--10A--15A的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