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我最近要做几套独立三轴伺服系统,想用三菱FX2N+3个FX2N-1PG
大家觉得行不行呀,哪为能给我推荐好的方案.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三个伺服电机都起什么作用?如果只是简单的起、停、调速作用,用PLC还可以;如果你的伺服电机有一些特殊的动作,也许可以考虑其他方案。我这里有一款英国Trio的控制器MC206或Euro205x可以和液晶屏、触摸屏直接相连,还有扩展I/O,A/D等。感兴趣的话电话联系:010-62136756,钟秀斌

网友B:
西门子的S7-300+FM357四轴控制器,非常好用。

网友C:
三楼的,FM357太贵了.你用过,使用方便吗?

网友D:
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楼的,FM357太贵了.你用过,使用方便吗?

很方便!

网友E:
又不是三轴联动,要求不高我看行

网友F:
推荐
推荐使用西门子s7-200+3个EM253+3套Simodrive baseline!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网友G(2005-06-14):
我认为用FX2N-00-MT  +FX2N20GM 也可以。

网友G:
我认为要求不高,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H:
?fm357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I:
顶楼的朋友:我刚刚用FX2N+3个FX-1PG实现了对3个伺服电机的控制,运动和定位非常好,只是在高速和低速间变换不是很好,如果你是单速位置控制,此方案很好,如果你想做变速控制,中间必须进行停顿。
以上是我自己的见解,如果用此方案,并变速不用停顿,请将控制方式转给我一份,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见解!
由于考虑到修改比较灵活的关系,此系统最后还是用的运动控制卡,可以走DXF轨迹.

网友J(2005-08-09):
让我给你搞定算了,5000块大洋

网友K(2005-10-18):
建议你用三菱新出的FX3UC系列,内置3轴输出,一台主机即可搞定!

网友L:
系统很简单,只是看你肯出多少大洋?

网友M(2006-09-14):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