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老师让我们用S7-200设计一个10层的电梯。I/O口输入的大概要51个,输出的要52个。现在让我们先弄硬件方面。CPU的选择,还有扩展方面我不是很理解。有谁能帮帮我~!谢谢

楼主:
我服拉~!还以为这里高手不少,原来都是看新闻一样。连个回复的都没有。Disappointing

网友A:
你的问题讲的不是很清楚哦.
PS:
难道你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吗?先写出来,然后大家会给你一些建议的.
你自己什么都不说,等着别人给你答案.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楼主:
要求是:采用可编程控制器对多层电梯进行控制。电梯由安装在各楼层厅口的上升和下降呼叫按钮进行呼叫控制,其操纵内容为电梯的运行方向。电梯轿厢内设有楼层内选按钮,用以控制需停靠的楼层。电梯上升途中只响应上升呼叫,下降沿途中只响应下降呼叫,任何反方向的呼叫均无效。电梯内设有自动超载报警,事故通讯,楼层显示,开门,关门开关等
我以前没做过有关PLC的设计,前段时间找了不少关于硬件方面的资料。CPU选择方面由于我们学校只有S7-200系列的CPU,估计是224。但是I/0口肯定不够。224才14输入,10输出。10层电梯我大概算了一下。输入要51个,输出要52个。用224能行吗?如何扩展??扩展模块选什么啊?能不能几个CPU连一起?还有,数字输入,模拟输入有什么区别??我都不是很懂。请高手帮帮我。

网友A:
先给你顶一下。请内行看看。

网友B:
这方面的事最好还是看书,因为在这个论坛上用一言半语是说不清你的问题的,顶多只能说个表面问题,我相信你是得不到什么满意的答复的的,如果你在设计中遇到什么具体的问题再来问的话那么会有很多答复的。

楼主:
不是吧,我只是问一下能否几个cpu一起连接,还有用什么模块扩展。这都帮不了我??
如果看书什么都问题能解决的话我就不来这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只是问一下能否几个cpu一起连接,还有用什么模块扩展。这都帮不了我??
如果看书什么都问题能解决的话我就不来这里了
电梯控制用不到模拟量,用数字量就可以了。
224可以带7个扩展模块,全部是数字量(选EM223,8入8出的)可以带56入56出,加上PLC本身的点,应该够楼主用的了。
几个cpu可以通过通讯方式连接。但这里似乎不需要。

网友D:
请问重量怎么输入到PLC,?不要模拟量吗?怎么实现?

楼主:
恩,谢谢dzfa给我的建议。小弟还有一点问题不懂。就是电梯的超重报警如何实现?用什么传感器呀?还有,编程方面又如何弄呢?我看了很多电梯方面的书,但在超重报警方面提到很少

网友E:
您說話的態度太大氣!不懂如何做嗎?去問您的老師!若是來這裡求問!回覆您是情分,不回覆你是本份.三人行必有我師,注意網路禮節.

1.使用荷重元偵知重量.A-->D計算比較後輸出您要做的動作.

网友F:
学到一些东西,

楼主:
恩,10楼的教导不错。我来这里的确得到不少热心人的帮助。谢谢你们了
我们的导师带很多课题,一星期就见一次。很多人问呢。所以大部分还得自己去摸索,自己向高手请教学习。我们组有3个人,另两个整天窝在宿舍打游戏。我不想那样,所以我自己弄。到时候他们答辩不过可不怪我了。一个人进度很慢,现在我把电路图画在草稿纸上了,但“超重报警”这个功能还不知如何实现,请高手赐教

网友G:
选型:CPU 用226,扩展模块用EM223(16IN,16OUT)两块+EM222(8OUT)一块就可以了,CPU同扩展模块只用专门的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H:
称重通过模数转换将数值与标准数值进行比较,根据>=或<得出不同的动作

楼主:
恩,谢谢你们
楼上说的是选用A/D转换吗?
那前面重量/压力的传感器选择什么?有什么类型的重量传感器呀?我很少接触重量的传感器,以前学过温度传感器AD574

网友I:
楼主,你这么问的话,就不用自己做了!^_^,你先到网上查查这些你可能用的到的传感器,再拿到这里来问问那个用起来好,别人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回答你!现在这么问,除非正好专业的,不然没多少人会理你的!

网友J(2005-05-09):
大家支持啊!
我也有相同的需要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用什么软件能把CPU,扩展模块以及和它们输入输出I/O口相连的继电器,接触器。开关等画出来的东西?自己用画板画实在很麻烦

楼主:
一天拉,怎么都没人回复呀?难道你们设计东西不要把图纸画出来么。用什么工具啊?
protel行么??

网友K:
可以去看一下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