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CPM1A的PLC通电后只要电源指示灯亮,RUN指示灯不亮,无法工作,而且手编进去后也不显示任何东西?请问为什么?急!!!!!!

网友A:
没有程序?

网友B:
手边插了都没有反应?厉害,PLC坏了。维修电话021-50504535-591

网友C:
会不会是被大到编成状态了

网友D:
程序没错就是模式错了,我想是你的模式错了
程序下载到PLC中了吧?
我一般用的是监视模式
别怀疑PLC坏了
那玩意很皮实
我把坏了的 热得快 上的电线扯下来接在PLC上,用削水果刀把线给接好了
没办法,穷学生啊,没工具和电线,只能这样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