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请问CCD指令和RS 指令的用法?请详细的讲解一下。
还有PC的缓冲寄存器有多少?32个还是32767个?如果是32767个,那么它们是什么意思?比如K817谢谢!急啊!

网友A:
S指令是置位 R是复位指令啊

网友B:
RS和CCD都是通讯时要用到的指令,找一本三菱的编程手册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啦。
PLC没有缓冲寄存器这一说法(好像单片机有吧),你要做乘除加减的话,PLC的数据存储器都可以直接使用,具体数量的多少每个PLC都是不一样的。PLC的工作方式还是和单片机有点区别的,找本入门教材看看!相信你会很快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