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我 最近在做变频器的回路配置问题,看到变频器带短路保护功能,是否变频器能断开短路电流?那么我的断路器就能用负荷开关代替了?

网友A:
不好吧,变频器的短路保护一般是指内部或输出,但对于电源即整流部分是没有保护的,建议还是用空开来保护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B:
变频器只能在电源输入侧加保护,不能在输出侧加任何保护。

网友C:
反正我知道的,因为变频器自带短路保护的,它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和时间来决定它的动作,输出最好不要带空开,如果空开跳啦!变频器还在运行,这样是很危险的!!建议你们找有关变频器方面的书籍看一下!

网友D:
负荷开关没有欠压脱扣功能,突然长时间停电,不会自动断开电路,也就是说变频器在恢复供电后直接通电启动,鉴于有的变频设置的参数在恢复供电后仍然有效,使电动机自动启动。为防止因工作疏忽而造成安全事故,不支持使用负荷开关代替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