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我现在设计中有个问题,有A,B,C,D四个输出,要求每个时间内只能有一个输出,如果有误操作的话,存在两个输出以上,就报警。想求助一个设计简单的逻辑式。

楼主:
支撑一下

网友A:
很简单吧 你把AB AC AD BC BD CD  2个一组的串连起来 然后在将他门并联起来接上报警继电器就行了啊

楼主:
你说的也对啊,不过我的输出实际可能不止4个点,可能十个,八个的,如果象上面一样把每种情况都罗列出来,那样程序很繁杂。
我想,就是将单一的输出情况和没有输出的情况排除,那剩下的情况就全部是要输出报警提示的。
还各位多指点!

网友B:
你画一下逻辑卡拉图,假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就报警!以你的ABCD为例,Y0=AB+CD+/A   BD+/A BC+A/B   D+A/B   C这样不就行啦!省电路,用逻辑控制原理!!!

网友C:
用ON位数指令,和CMP指令配合,超过1个就报警,非常简单,只要几部就搞定!

楼主:
谢谢!我认为上面的方法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