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我说用软启动,朋友说没钱。我也不知道自偶变压器和软启动差多少钱。

网友A:
那个就差大了,一个自偶起动,国产顶好顶好,要7400

楼主:
快来阿,自偶变压器是否能起来?

网友B:
怎么说行或不行呢?计算一下吧!变压器的阻抗值,自藕变的启动百分比,电缆的距离,变压器下是否还带其它用电设备。

楼主:
变压器不带其他设备,其他的参数不知道。估计用65%的那个抽头。

网友C:
还有个关键问题就是电机的负载情况,如果是轻载,还是可以启动起来的。如果比较重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原来我们厂一个6000V,1250KW的高压电机,就是用自偶变压器启动,拖动风机。后来因为故障,直接改为水电阻启动。

网友E:
我认为还是用软起动器好一点.推荐一种电机软起-----无刷无滑自控电机软起动器.详情请登陆网站http://www.china-shugaung.com

网友C:
7楼的朋友,你是什么单位的?6KV,1250KW的降压启动柜我做过好几台,一直应用不错啊,可能是你的电源容量比较小。支撑不过启动过程的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