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我刚毕业,老板要我做一套系统,不成功就失业。我又还是个菜鸟。要求如下:井下液位自动监测。上下限报警,水泵自动运行。上位机监控。我现在对PLC处理模拟量不了解:液位变送器信号如何送PLC。工控机如何读取液位信号?
  请各位好心的大虾,帮助。谢谢。谢谢。

网友A:
呵呵,简单。
 液位变送器信号一般为4-20mA,直接接入模拟量输入,实际采集为数据0-4096(12位)可进行转换。视具体plc不同而有所不同。

具体控制要用梯形图简单一些。。
上位监控主要是通讯问题!!!!

具体还是看选用什么plc。。。

楼主:
多谢!2楼指点

网友B:
shilifa:
     你的系统做得怎样了。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听听我的建议:井下液位自动监测。上下限报警,水泵自动运行。要实现这种,可考虑两种方案:1、浮球式液位监测,当达到上限的时候,它输出触点信号(开关信号),当达到下限的时候,输出触点信号,通过PLC逻辑判断,可实现上、下限报警及启动电机(当水位达下限时,起动水泵,当达到上限的时候停止水泵),这种控制比较简单,不需要处理模拟量(不需要A/D转换模块)。2、液位监测装置选用输出模拟量信号(电压或电流信号),根据其输出的信号选用A/D转换模块(输入电流或者电压型),PLC有专用寄存器模块的槽号及采样数字量寄存器,一般的模块是12位的,即数字量对应0-4095,其算法是采样数字量乘以量程(即液位监测器能测量的最大范围),再除以4095,就将数字量转换成你需要的量了。具体做法可参阅所选PLC的具体资料。还有先做方案,在使用PLC时,PLC的销售代理商一定会派员或以通讯方式提供技术支持。
    至于上位机监控的问题,只是PLC和上位机通讯的问题,通讯时,只要地址对应了就行。
    你只要克服了第一次做方案的胆怯,你就成功了。相相信:事在人为

网友B:
选用输出模拟量的液位监测装置,还有这样的好处,它除了可以监测液位,还可以计算出当前储水量,因为如果蓄水装置是一个规则的容器的话,可以利用底面积乘以高(水位上下限之差),再利用水的密度,就可计算出储水量了。

楼主:
三峡人,你好,很高兴你能给我这么多建议。开关量和通讯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模拟量我还在摸索。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采用的是台达的PLC和触摸屏。都支持modbus通讯,还好。再次感谢。

网友C:
你们老板也太恶心了吧,这么逼一个新人,强烈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