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05-04-05):
有a,b c,d四个电动机在启动时要求开机是a,b,c,d顺序开机,关机是由d,c,b,a 顺序关机,开机和关机是俩俩个电机延时10秒,在电机工作中,如果某一台电机出现故障,则是在此机之前的机器都要立即停止,在此机之后的机器是延时10秒关,(例如如果是c机故障,则a,b俩台机立即停,而d机要延时10秒关),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请高手指教啊.顺便能不能编个参考程序啊

网友A:
要达到这样的控制目的并不难,请问用PLC还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用两只按钮来控制启、停,还是其它方式,四只电机是不是要可以选择单独启动,电机的故障保护采用热继电器?电流继电器还是其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