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法

楼主(2005-04-05):
各位高手,我用ABB600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为什么用角行接法启动不起来,只能用星行接法为什么?

网友A:
你那变频器是三相220V的吧

网友B:
负荷太重,或设置问题

网友C:
是用角接报井以到起动不了而用星接不报井吗?

网友D:
55KW的电机用星接?变频器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