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我有个问题,有谁知道,怎么样用工控机与PLC通讯,并且控制PLC?
报警后我要求自动输出,所以我运用PLC 但是什么来控制呢?竟请各位大哥帮忙!!
谢谢!!

网友A:
工控机的本来就可以连plc的啊
用通讯电缆连接,用组态监控

楼主:
PLC的输入信号是谁给他呢??它的接线端子上应当接什么呢?

网友B:
使用PLC厂商提供的服务器软件可以实现,比如西门子的WINCC

网友A:
PLC的输入信号由外部给啊,比如接触器,传感器等

网友C:
不懂!!“报警后我要求自动输出”  是从监控界面输出,还是从PLC输出口输出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工控机做出分析后,比如温度过高到73度我需要水冷却,水棒自动抽水,在加两台风扇.温度达到37度时停止,我的传感器是0到30毫安的电流输出!!

网友B:
这个需要工控机做判断么?PLC可以直接判断的。

楼主:
但是PLC没有模拟量的判断!
是0到30毫安的传感器!
怎么判断啊!

网友D:
大家好象不是说的一个是,计算机通过通讯口,总线和PLC交换数据,传感器,接触器等现场的控制点是通过PLC的I/O点进行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PLC没有模拟量的判断!
是0到30毫安的传感器!
怎么判断啊!
谁说的?你模拟量采集到PLC里面就是数字量了啊?可以处理的,需要做AD。不需要工控机了。除非有其它的需要,比如监控控制过程

楼主:
对,我是要监控,所以才用到工控!A\D转换??在那里转啊,有专门的设备啊!

网友E:
唉,看来自控是你的生命,但就如今我们的医学还没有发展到足够了解我们自身的生命一样,你对你的生命了解的也不多!看来的好好挖掘挖掘。
如果你使用的是标准的传感器的话,不可能有0~30mA的输出的,现在的传感器无非几种输出,0~5V,0~20mA(这两个现在也很少用了),1~5V,4~20mA(这是常用的两种输出)。
对于标准输出,可以直接接入PLC,而不需要外接任何的转接设备,只是需要看看PLC的接线说明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输出一定是0~30mA,拿就是非标的东西了,做起来就有些麻烦,最好弄个转换器什么的转成标准的。

网友F:
加个A/D转换器不就得了。又便宜,直接与PLC串联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PLC没有模拟量的判断!
是0到30毫安的传感器!
怎么判断啊!

老兄:“是0到30毫安的传感器”你接到了那里????

如果是plc....那么自己在plc里面编程实现就可以了。

楼主:
PLC不是只有开关量的输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PLC不是只有开关量的输入吗?

难道你不能买模拟量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