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

楼主(2005-04-05):
请问各位高手浮点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
问得有意思!
浮点数就是当你要遇到一个大于2的32次方还要大的数,而你没有方法用双字节处理而你又不得不处理,又或者是你必须要不能丢掉除法后的小数点,这时候你就必须使用浮点数。它一般是底数和指数分开来放的东东。

网友B:
清晰;;;;;。。。。顶一下

网友C:
哦。我一直把他当有小数点的数来理解

网友D(2008-01-23):
很复杂!用百度查一查

网友E:
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