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5):
安川616P5老跳OL1,复位鍵不能复位,只能拉电源开关。拉电源开关要等上10分钟左右,它又可以使用一段时间,使用时间长短不定。如果拉电源开关马上合上复位,马上启动的话,它又会跳Uu1。

网友A:
变频器使用的时间不短了吧,呵呵,有个8----9年了吧,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后我的办法是换了一台,呵呵,
我是去年遇到的这个情况,当时也是这样不定期的跳,断电复位也是不知道哪次就好用,呵呵
,当时简单的判定是因为灰尘积压太多,实际情况也差不多(纺织厂里的),也可能是元气件老化,我还是觉得换了最好,

抛砖,引玉!等待中~~~~~

网友B:
拆去叫人修修,或许可再用上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