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6):
一台S7-200 CPU214的PLC,运行都正常 可就是不能和电脑连机,电缆线也是好的,电脑也没问题 难道是PLC坏了?如果坏了的话能修吗?

网友A:
或者端口的通讯速率与设置的不一致,或者端口坏了。

网友B:
我在下载TP070触摸屏程序时,也碰到这问题,后用存储卡向PLC输入程序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