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6):
各位豪杰
    请问如何自制S7200编程电缆?用通用232-485转换器,485口+接S7的P1口的3脚,-接P1口的8脚,但是还是通信不上,请问各师傅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用485的串口卡联通过,但用转换器连不上。你的转接器是串口窃电的还是外接电源的

楼主:
不是外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