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的容量

楼主(2005-04-06):
各位大侠,我公司有的电力电容器投进去后电流很小,有的根本没电流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给我提出问题的所在,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补偿柜上的电力电容器呀!电流小说明无功少啥,补偿器根据负载的功率因数投切并联电容器,一般在轻载或者感性负载较少的情况下,补偿柜的电流都很小。

网友B:
你说的是电容器的电流?如果是的话,说明电容器已经没有容量了,你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C:
电容器容量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