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问题

楼主(2005-04-06):
本人学生,学了PLC后老师要求做一个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没搞明白,现求教大家。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开始工作时PLC的定时器开始定时,收到中断停止定时,把时间间隔和设定的间隔比较,大于则开始另外的动作,这个间隔是可以根据需要改动,可如何做才能方便的改动程序里设定的时间?是不是要编个键盘程序还是有其他好的方法?另外用LED显示数字怎样才能节省I/O点,外接译码器?
麻烦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最好是加个TD200或触摸屏来输入,或者用指拨开关来输入,但需要占用输入点,并作BCD到二进制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