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6):
我是刚学的电工,有一个问题很迷惑。一台37KW三相异步电机,运行电流76A,是否正常?三相异步电机电流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正常的/37W的电机起电流一般就在74A左右/

网友B:
对于380v的电机它的额定电流应是电机功率2倍后的1.1倍,也就是37乘以2后的1.1倍。
运转时不超过额定电流就可以。
没法测量电流时,可用手背测试一下电机温度不至烫手就可

网友C:
正常.一般是功率得两倍.

网友D:
不知你说的电机是几级的是JO2还是Y 系列现给出Y系列电机额定电流植37KW 2级69.8A  4级70.4A 6级72A  8级78.2A另电流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10%为正常

楼主:
是Y系列电机,4极电机,转速1450转/分钟。

网友E:
电机的温升有多高

网友F:
电机的温升有多高?负荷多大?如果负荷不大,电流偏大.

楼主:
属于重负载,用于空气压缩机。

网友G(2007-05-13):
看你带的负载有多大,如果是轻载就不正常.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他功率的2倍.

网友H(2007-09-06):
那660V情况下也是74A左右吗?

网友I:
完全正常,空载时少一半左右。

网友J:
660V时应该是44安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对于380v的电机它的额定电流应是电机功率2倍后的1.1倍,也就是37乘以2后的1.1倍。
运转时不超过额定电流就可以。
没法测量电流时,可用手背测试一下电机温度不至烫手就可
正常

网友L(2013-11-07):
电机不烫手就木有问题。

网友M:
你说的37KW电机是几极的?极数大电流肯定也大的

网友N:
这个电流值已经是满载了

网友O:
正常.一般是功率得两倍..

网友P:
一般都是千瓦数乘2,你这个37KW的76A还行吧

网友Q:
铭牌上都有标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