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电机

楼主(2005-04-07):
我想接个电机,可是不会谁能告诉我,听说有星,角的说法,我是个新手,谢谢

网友A:
异步电机有 六个(A,A`;B,B`;C,C`)出线端。一般是采用三角形接法,在启动时大容量的采用 星三角转换。
可以找本手册 看看!没图不好说!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电机
1、要看提供的电源是本身是什么电源,三相每相220V+零线
    还是单向就380V(比如从变频器出来的电源)
2、电机一般要求用380V电源,如果本身单相就380V,则用星型连接,中间是零线
  如果用三相220V,则用三角型连接,这样连接两相之间就可以提供380V

网友B:
补充:
一定要看清楚电机的用电要求和你提供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