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5-04-07):
本人有个问题,就是在断电的情况下,如果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电源线不断开,电机有很大的保持转矩,而如果断开,就没有力了,不知道为什么(本人用松下伺服,不带制动),请大虾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 这是 伺服电机的一个特性,如果想在
断电的时候也有 的话,就加抱闸装置!

网友B:
同意二楼意见。如果把电机线圈绕组接成闭还回路都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C:
是剩磁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