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7):
各位前辈,麻烦大家向我介绍一款有高速脉冲输出的PLC(除了西门子的),关键是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的晶体管输入型PLC都有你要的功能,不过看你发脉冲的频率是多少,有些可以达到100K,有些可以达到200K,有些只能是10K,或30K啦。

网友B:
三菱FX1S可以输出2路100K的;

楼主(2005-05-13):
谢了,请问FX1S的体积有多大呢?

网友C(2006-07-28):
我最近想用一个晶体管输出的PLC来驱动步进电机,电机是脉冲+方向的,准备用台达的PLC,好象脉冲输出口是Y0、Y1两个,请问该如何跟驱动器接线?脉冲电源用的是+5V的开关电源,请问是将Y0跟Y1分别接PUL跟DIR端,公共端接PLC的COM吗?使能端还需要接线吗?谢谢哪位高手告诉我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请问FX1S的体积有多大呢?

最小的60x90x49mm;

网友D:
最小的60x90x49mm?那我想问下最大的体积是多少了?

网友E:
keyence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