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7):
请教;步进电机最底转速为多少?
    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 不加减数机,负载匹配,正常工作的最底转速.

网友A:
一转也可以,半转也可以,主要看你的控制部分了,步进电机是按照控制器给的脉冲个数运行的,加上高细分技术,一般的可以满足的,不防跟我联系一下. 010-61802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