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关于星三角

楼主(2005-04-07):
在星形启动自动转换为三角形运行的时候,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延时多少秒,是否有公式可以算?它的运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启动电流降下来,就可以转换三角运行。

网友B:
跟电机的负载有关

网友C:
有,已知笼型电动机容量,算求星-三角起动器(QX3、QX4系列)的动作时间和热元件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说明:
(1)QX3、QX4系列为自动星形-三角形起动器,由三只交流接触器、一只三相热继电器和一只时间继电器组成,外配一只起动按钮和一只停止按钮。起动器在使用前,应对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两项工作均在起动器安装现场进行。电工大多数只知电动机的容量,而不知电动机正常起动时间、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是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从起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的时间),此时间数值可用口诀来算。
(2)时间继电器调整时,暂不接入电动机进行操作,试验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否能与所控制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再微调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进行试验。但两次试验的间隔至少要在90s以上,以保证双金属时间继电器自动复位。
(3)热 继电器的调整,由于QX系列起动器的热电器中的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相电流电路中,而电动机在运行时是接成三角形的,则电动机运行时的相电流是线电流(即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值应用口诀中“容量乘八除以七”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值,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旋钮调整到相应的刻度-中线刻度左右。如果计算所得值不在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调节范围,即大于或小于调节机构之刻度标注高限或低限数值,则需更换适当的热继电器,或选择适当的热元件。

网友B:
象我们自来水行业,95KW的电动机转换需要8秒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D:
使用的时候实际调整时间,道听途说未必可靠

网友E:
〈公式〉电机的容量开二次方后乘以2,然后加4、单位为秒。

网友F(2005-07-05):
要看电动机用于什么用途?才能有多少时间。最好是看你的经验了这个格式化不好。

网友G:
〈公式〉电机的容量开二次方后乘以2,然后加4、单位为秒。

那不就成了最少要4秒,电流在200A以下一般为4秒,以上为7秒,偏差1秒

网友H:
好地方 长知识
djhcsh@163.com

网友I:
公式只能做参考,实际启动时间与电机的启动转矩和负载大小有密切关系,最好使用时实际调整

网友J:
看情况来定的啊

网友K:
需要看负载呀,调试是时候把时间放长点,等电流降下来看时间,再加几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