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2005-04-07):
400KW的德国水泵,能否选400KW的变频器?我看了好几种变频器,都是最大400KW.用400KW的变频器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变频器在选型是是不是也应该大一级选择呢?大一级选的话,哪个品牌最好?

本人初次接触变频器,就是这么大一个,实在有点力不从心,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其实,一般选型书上都有,各个公司有一点区别,但按一般来讲,风机或水泵选小一挡,但要看你所选的牌子。

网友B:
当然是大一点的好。
选变频器,先选电压,400KW的水泵有可能是380V、6KV、10KV。
其次是根据负载类型选变频器的类型,当然也可以选通用的了。你这里可以选风机/泵类专用的,也可以选工程型的风机/泵类专用的节能效果应该更好一点,参数设置应该也简单点,但工程型的可靠性应该更好一点。
然后,也是比较重要的,是选品牌。我觉得不论从可靠性、使用效果上看,欧美的产品要好与日系的。当然,风机/泵类的即使是国产的也能过关。
最后,选你熟悉的品牌。
我也没有选过这么大的,我说的是否正确,请任工指点。

网友C:
事实上各家变频器的性能指标是有点不同的。如ABB 的800系列(800-490-3),轻载运行时(允许110%过载1min/5min)的电流为704A,重载运行时(允许150%过载1min/5min)的电流为635A; 而西门子的6RA70系列的电流是690A(136%过载1min/5min)。而400KW电机的电流大约为690A(400V)。
一般来讲,泵类负载可以按轻载运行考虑。

楼主:
我补充一下,这台水泵用的是380V的丹麦电机,运行时有很大的机会会连续在工频情况下运行.最近小弟了解了一下ABB的ACS800-07系列的变频器,其中有400KW级和500KW级(400V)为我选择的对象.以3位大侠给小弟的指点,选500的应该好,但400和500的价钱相差很大,400的到底能不能用呢?还希望指点!!!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D:
ABB好象是一个型号在不同负载情况下,它的驱动电机功率是不同的;ABB的比较贵,我也没用过,我在它的选型指南是这样说

网友E:
同功率的一般可以;
对比一下变频器与电机的额定电压与额定电流,在额定电压相同情况下,如果变频器额定电流比电机的大,应当可以使用,毕竟你用的是水泵;
如果变频器额定电流比电机小,只能换大一级的变频器了;

网友F:
水泵是变转矩特性的负载,选变频器推荐西门子的。mm430专门对付风机泵类负载的。价格会更合适。
yanli 7234说得很对,选变频器不要看功率,只参考电压、电流与过载系数即可。

楼主:
西门子的我查了一下 ,好象没有这么大功率的.
还有没有其它好一点品牌的,请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F:
不会吧?风机泵类的变频器,功率很大呢。400kW不算大的。

网友G:
西门子MM430对付风机泵类负载一定可以的

网友B:
MM430最大功率是250KW。

网友F:
为此查阅了西门子的中国网站,原来针对大功率的风机和泵类变频控制专门的一款是:MASTERDRIVES G型变频器柜体。电压等级是690V/3AC,功率250KW--1500KW。
楼主可以访问: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Info/00005/627.pdf

网友C:
MASTERDRIVE G 是基于6SE71的,为何不考虑SINAMICS 150G?它也是用于泵类负载.
380-480V: 110- 560KW
660-690V: 75- 800KW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朋友和任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ASTERDRIVE G 是基于6SE71的,为何不考虑SINAMICS 150G?它也是用于泵类负载.
380-480V: 110- 560KW
660-690V: 75- 800KW
正确。刚刚咨询专家。西门子的风机泵类调速的变频装置,就是SINAMICS 150G。从容量看,西门子对大功率的风机泵类传动,主推690V电压等级的装置。另外专家向我推荐,使用施耐德的变频器。可是我一点都不清楚那个品牌呀。建议楼主去访问一下施耐德网站。

网友H:
你为什么不考虑国产中的一些呢?380V的400KW的风机水泵类的专用变频器多得是,不过自己推荐你问一下森兰的变频器,很多地方用的风机水泵上都有不错的节能效果!

网友I:
就是啊,国产的400KW用在水泵上的变频器太多可选。性能也经过了这么多年检验了,信得过的。变频器选型就像配置电脑,不一定说性价比高的就是适合你的,功能能满足,价格更便宜,服务更周到及时才是你的最佳选择啊!

网友J(2005-08-30):
400KW要看你的变频是普通负载还是重型负载,一般水泵是普通负载,不需要调整,起重机,电葫芦等属于重型负载,选配变频时要加高一档。我曾经选配过的最大变频是315KW的变频器,施耐德的68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