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7):
大哥,我用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但是12V的电压由PNP三极管的基极窜入到单片机的I/O口,并且一加电压,继电器就吸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一开机时,程序设定就是让I/O复位吧!12V的电源通过PNP的三极管的话,肯定一上电就会导通的,你想一想换一个NPN的试一下就知道啦!!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一上电的情况,再来决定这样做是否正确!!

网友B:
你一定要用12V的继电器吗,
用5v接个5V的继电器吧

网友C:
用一NPN的不就解决了!为什么非得用PNP的?

网友D(2005-08-25):
为什么换成NPN就行了?

网友E:
请用 NPN 高反压3极管 2N5551 +12V 带继电器.

网友F:
程序设定就是让I/O复位吧! 5v&12v; pnp,npn都可以的。。。。。。。。。。。。

网友G:
一开机继电器就吸合原因在于,你的PNP管的基极与单片机的P1口相连(我想应该是P1口),
单片机上电时,P1口都自动置为高,所以PNP管导通,继电器吸合。解决办法为,断开与P1口的连接最直接,但如果无法断开,可加一光偶,作一反相即可。

网友H(2006-03-16):
用光电偶合与继电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