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7):
条件:1、PLC输入点A,COM端接+24V;
        2、(带有电路的插头)电容式金属接近感应器,3根线分别用来接+24V、0V、和PLC的输入点A。
情况1:(带有电路的插头)电容式金属接近感应器。与上电的PLC正确连接,用万用表测得无金属——A端低电平、有金属——A端高电平。这是很正常的。

情况2:电容式金属接近感应器(现在我们,而将3线直接与该感应器对应点一一连接好)。当信号线不接A时,用万用表测得信号输出是:无金属——低电平、有金属——高电平;当信号线接A时,用万用表测得信号输出是:无金属——高电平、有金属——高电平,即这种接法(去掉带有电路的插头)在无金属时未能将PLC的A点输入回路中的光耦驱动。
为何?请高手指导一下这种电容式金属接近感应器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A:
不会有这种情况吧!是不是你的PLC将输入点设定为常闭了啊?或是数控里的PLC啊!

网友B(2005-05-07):
你量到的是感应电压,你在传感器的输出并一个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