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那位大虾能介绍一下液压电机?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液推杆还是液力推动器(报闸电机}、液压阀台?其实没什么打开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B:
是液压马达吧

楼主:
听说的,好象价钱要100多万

网友C:
没见过,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的,好象价钱要100多万
最便宜的也就百来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