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LD   X10
RST  C241
LD   X11
OUT  M1241
LD   X12
DCNT C241  K100
LD   C241
OUT  Y0

x12=on时c241开始计数。请问,PLC如何知道,高速脉冲有哪个输入端输入呢?( x1,x2,x3)
台达PLC

如何设定一相1输入,和1相量输入。或者A,B 相?

网友A:
建议你看看编程手册 及PLC工作原理  COM(输入端)为公共端   C0M1(输出端)为A相   可设Y0为记数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