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M1H的I/O问题

楼主(2005-04-08):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CQM1H的I/O  的输入点是那些,  输出点是那些,    它怎么不跟三菱的FX那样好分呢输入点用X 表示,输出点用Y 表示,辅助用M表示。

网友A:
input 0~15 CH
ouput 100~115 CH
CX-PROGRAMMER裡可以設定OUPUT 用Y 顯示,INPUT 用X 顯示.自己要做功課!

网友B:
利昌大哥老是叫人家做功课,小心人家逃课哦。

网友A:
呵呵呵~~逃課就打.

网友C:
可以看看CQM1H的编程手册啊

网友D:
相应的OMRON的输入和输出点是由相应的模块决定的,一般根据组态,cpu的0通道表示输入,后紧跟的模块ID212/213等均为输入点,而输出点则依照组态顺序自动从100通道依次排列!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相应的OMRON的输入和输出点是由相应的模块决定的,一般根据组态,cpu的0通道表示输入,后紧跟的模块ID212/213等均为输入点,而输出点则依照组态顺序自动从100通道依次排列!仅供参考!
说得很清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