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能不能用win AC+CP5613卡+ET200通过PROFIBUS通讯组成一套控制系统??
各位高手请指点指点!!
有没有CP5613卡和win AC 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A:
手上没有5613的资料,但5611和5614是可以的,根据5611和5614的差别,大胆猜测5613也没有问题。
中文说明书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谢谢karl!!
请问用5611和5614时是怎么样配置和设置的??
我现在用5613通过profibus与315-2DP连接都连不上了,请问该怎么办??
我是新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B(2005-10-24):
求助  karl
刚接触PROFIBUS,您能不能给我一份5611的说明书啊,多谢了!

bhjchjna@newmail.dlmu.edu.cn